[不充电故障]
iPhone 7不开机不充电二修

楼主(2019-04-06):
机型:iPhone 7
故障:不充电
同行说是不充电,但机器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是不开机了。
直接上表,触发后电流跑到500直接掉电。
拆机

发现U2已经这鸟样了,悲催。放大镜下看下面铜已经露出来一部分,希望焊盘没被搞坏。

450秒下,还好底盘没被搞坏。
更坏U2后开机。

开机测试确实不充电,上尾插充电测量5V没有到主板,判定是尾插坏了。
原本一个外配问题非得搞板子,维修的时候还是得认真。

网友:
观察细心 手工到位!

网友A:
楼主犀利,秒杀了二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犀利,秒杀了二修机。。。。。。。。。。

难搞的就秒杀不了了。

网友B:
楼主,超人100人加不进去群了。麻烦邀请下23123603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超人100人加不进去群了。麻烦邀请下2312360333

已拉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又细心这样的机器一般都看进水的地方再去 维修不然比较麻烦

网友:
怎么进群啊~~~~~~~~~~~~~~~~~~~~~~~~~~~~~~~~~

网友:
上家误判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