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A311 待机电流0.6

楼主(2019-04-06):
NM-A311 待机电流0.6   按开机键正常开机 亮屏  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有什么好方法没有?

网友:
没看懂意思   既然按开机键正常开机亮屏了还有什么修的?

网友:
网卡声卡有问题吧

网友:
0.6可以烧机啊

网友:
一般短时间不会回来,亮了没必要修

网友:
今天也碰到一台,电流跑到333ma 供电全部都出来了,风扇也是转的,cpu和显卡也发热,就是电流起不来,不显示。bios刷了n个还是不行

网友:
待机0.6那得多高,先看看各个电压吧

网友:
cpu对地了,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待机电流0.6   按开机键正常开机 亮屏?

若是正常后一切功能正常 待机0.6多是时序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