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735,之类的充电芯片维修帮助

楼主(2019-04-06):
6脚acdet,分压电阻损坏,可以更换为150k和22k,20脚供电,16脚6v。1脚,2脚’,12脚,13脚,是2处电流监测,线路必须完好,不然芯片认为是过流,导致保护,n沟道场管也会漏电,基本上就是以上几种问题,芯片本身很少坏
芯片

网友:
宝贵的经验了。

网友:
添点料吧,手机截屏的,效果可能次点

网友:
芯片的确很少坏 ,电阻分压不正常

网友:
芯片本身确实很少坏,遇到ASUS的,公共点时好时坏,一般都是楼主说的这几个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