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oz8692维修

楼主(2019-04-06):
隔离保护不过,参考oz8690图,条件都满足,确定芯片坏了,芯片死贵,直接联线不用电池交差了

网友:
山寨的笔记本找不到电池的都大把,能修好就让客户将就用呗

网友:
神州海尔之类的都喜欢烧这个地方。

网友:
靠这么粗暴,后面要是大短烧的可就不一点点了,不建议直连,

网友:
大短的这种用烧机大法

网友:
淘宝上也不贵,几块钱,还没有邮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