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SE 进水加重摔 大短

楼主(2019-04-06):
苹果SE 大短路 完美维修 进水加重摔 拿来不开机短路 检查短路电容 C5220 换好 开机测试 无Wi-Fi 无重力感应 指纹不能添加 无GPS 问题太多 检查重力感应U3010 断线 14 16 脚飞线 Wi-Fi焊盘掉  指纹是升压ic U4040换 全部更换修复 ,一般苹果手机重摔 掉点断线比较多 ,

网友:
摔过的机子为什么会短路呢

网友:
现在还有一个故障 触摸有的地方不灵 确定是触摸ic问题 还要换东西

网友:
历害 修了这么多位置  屏也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