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ed32c1000n程序升级方法

楼主(2019-04-06):
长虹led32c1000n程序升级方法

长虹led32c1000n程序升级方法:

  ZLS53G升级方法:将这ZLS53Gi_V1.000**.bin(两个文件)升级程序文件复制到空白U盘里,关闭电源插上U盘通电 在待机状态,按住本机键“菜单”别松手,再按一下遥控开关键(没遥控器用电视机上待机键代替),出现升级提示界面,即可松开按键。 升级完成第一次开机会进入工厂菜单,图像颜色正常,直接遥控关机在开机就退出了。

  进入总线方法: 在TV状态下按信号源0816即可,总线都是中文自己慢慢调试,调一次屏参遥控器关机一次在开机才会有效。

  注意:刷机之后可能会进度条走不到百分百并且显示半个LOGO画面显示乱码,这基本都是U盘问题或者多刷几次进度条走到百分百就OK,不行就是硬件损坏)。

长虹ZLS53GiTL四合一机芯整机软件:

网友(2019-05-23):
谢谢,下载一个用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