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花屏 屏幕左右两边乱码

楼主(2019-04-06):
y480 花屏 屏幕左右两边乱码 bios显存显卡cpu 已排除 屏线试过 屏幕换过 依旧 头大
cpu
显卡

网友:
Gpu虚焊了吧?

网友:
显示部分故障一外接
二隔离独显
三屏接口阻值与供电
四LVDS走那动那,走桥的就先别动显卡显存

网友:
好象相关的已都试过,外接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拍个照片看看,外界什么样,禁用显卡试没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按三楼的维修思路查查或有惊喜,

网友:
把独显供电断开试试。。。。。。。。。。。。。。。。。。。。

网友:
显存或者有些引脚开路了。断掉供电改用集显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不会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敲坏了 已修复 是桥引起的
.......................

网友:
y480看图纸lvds信号是桥还是独显出来的,要是是桥的就就先考虑桥

网友:
还是拍个图片传上来吧 我们看一下

网友:
楼主应该拍个照片出来让大家看看,不然很难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