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110m-s2ph 南桥下面 GH15B 烫手

楼主(2019-04-06):
技嘉 ga-h110m-s2ph 南桥下面 GH15B 芯片  一通电就烫手,

网友:
桥 旁边的几个 电容 全部接地

网友:
这个应该是給桥供电的     简单来说就是桥短路的面大!

网友A:
3.3vsb 短路 拔掉网卡试试,如果还是短路就是桥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sb 短路 拔掉网卡试试,如果还是短路就是桥挂了

是不是拆掉 网卡芯片, 在短路就报废了吗

网友:
外围电路看看有没有短路的,以前遇见过几次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这有个b150m也是这个问题gh15b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