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 REV 1.1 卡LOGO 挡内存 BIOS

楼主(2019-04-06):
挡内存  拆 U9  U11     卡LOGO  刷BIOS ’

ga-z77p-d3 rev1.1 bios.rar

网友A:
现在主板越来越难修了看来要到迅维回下炉了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主板越来越难修了看来要到迅维回下炉了 一看就是老手

没用的 ,110以上的  大部分无图 无点位的  。
丝印也没了 。修不好就放              ·

网友(2021-01-02):
感谢,用这个bios成功点亮。

网友(2021-10-19):
记得好像下载过,刷后好了,用一段时间又出问题

网友(2023-12-31):
感谢大神,搞了一下午内存供电和地址线都没有问题正准备放弃的时候看到了这篇帖子犹如雪中送炭

网友:
请问大神这是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