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S7不开机

楼主(2019-04-06):
            宏基S7 不开机无三五V   开关有电压 。是通病。电源芯片啊旁边有一个电阻 阻值变大17角连的电阻

网友:
这要是有图就好了,还可学习下。好技术

网友:
电阻是干什么的?供电的?

网友:
那个电阻,位置号多少,阻值多少,是否能拍下,如果都有,大家会感谢你的,造福后人

网友:
这贴子发的哎,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最好是详细说明一下 。。。。。。。。。。。。。。。。。。。。。。。。。。

网友:
这个的确是通病,有遇到过

网友(2020-10-01):
配合图纸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