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windows phone7.8商城求助

楼主(2019-04-06):
这是LG E900老款机子,用的是WP7.8系统,本人对此系统不太了解,安装软件要从商城购,而且要有WINDOWS LIVE ID登陆后从电脑上安装,我以前有ID密码都正确,在电脑上登陆正常,可是用手机登不上,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把DNS改223.6.6.6和8.8.8.8,还不行你就换个别家的宽带试试

网友:
估计服务器不能用了...早就不支持了这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