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555LD 插电池无背光 ,插适配有背光。

楼主(2019-04-06):
AC_BAT:装电池 8.9v  (无背光)
              插适配 19v   (有背光)
查 BL_EN 装电池或适配 都是 2.6V

请问大神,到底是什麽问题?     还要查那些脚位.
附上点位图

网友:
屏的问题,查屏背光电路,更换升压电感和滤波电容

网友:
屏型号是N156BGE-L41吧。通病。换屏搞定

网友:
电池升压不够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屏幕升压有问题,换一个屏幕。这个屏幕用在DELL联想机子上

网友:
上次看人发过这个问题 就是屏的问题  你换涨屏立刻就好了  不必纠结这么多了

网友:
屏幕的问题。换频试试

网友:
电池也有可能,这款机子用久单用电池会闪屏

网友:
屏问题,把升压电感(标着100的电感),还有升压二级管一起换掉。我上次就是这样解决的,不行背光升压芯片再换了。这是ASUS的通病了

网友:
还是检查下屏升压电路吧(背光电路)

网友:
都正常 那就在屏上

网友:
屏幕坏遇到很多

网友:
屏幕升压问题,换屏后面的芯片,或者是换屏

网友:
通病,换屏

网友:
屏通病,上次修到一片,换了升压芯片就OK了,如果实在搞不了直接换屏

网友:
看到这个华硕的头疼,图纸都没有啊............................................

网友:
看来是接电池升不上去,如果换屏成本高了点,可以查下插电和电池有啥区别

网友:
把屏上的升压芯片换了就好了  这个机器的通病;来的

网友:
屏幕的升压芯片问题,

网友:
今天帮客户换电池也遇上这样的情况,充满电就好了。。

网友(2023-01-12):
这个是华硕的通病,好像换电池或者换屏就可以了,跟别的牌子的屏对调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