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SE 16G 扩容怎么保指纹

楼主(2019-04-06):
SE一直没有扩容 听说扩容之后没有指纹 忘大神说明一下 现在指纹正常
苹果

网友:
拿母盘读取原来硬盘底层数据写入到新的硬盘即可!

网友:
正常备份底层 扩容就可以了。 没事的

网友:
主要原硬盘备份就有指纹。你让淘宝的帮你写的就没有

网友:
要5se的原拆盘才可以有指纹

网友:
好的谢谢你们了

网友:
昨天才扩容了一台 可以有指纹的 但必须是原机硬盘 用7代测试架或者编程器复制底层才行的

网友:
读取原硬盘底层就可以,以前的设备不行,现在的 设备完全没有问题,直接写就可以用,并不存在以前的那些问题

网友:
7的架子 母盘读出 写到新盘就行 6s架子不行

网友:
原硬盘完好备份下来就可以了原硬盘完好备份下来就可以了原硬盘完好备份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
5se的要母盘才可以有指纹的。。。。

网友(2019-07-08):
将原机硬盘底层备份好。写入新硬盘就行了,没遇到过扩容没指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