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无背光,很暗隐约能看到有显示。

楼主(2019-04-06):
大佬们,图片拍摄质量不是很好,见谅。小弟初学,也看不是太懂。希望大佬能告诉我38.39.40这三个脚是什么电压?电压应该多少?机器是戴尔5560,测量其它脚,3.   5伏都有。就这三个脚经过一个q26的三极管过来的,三级管1脚有7.8伏,2脚有19伏,三脚并联个电容接到38.39.40电压只有10伏左右,一接屏线还能掉到7伏往下。大佬们,这是怎么回事,跪着听赐教。

网友A:
换屏,没效果就送专业人士那里维修吧,如果换屏有效果,原屏如果是薄屏也没必要修屏了,一般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屏,没效果就送专业人士那里维修吧,如果换屏有效果,原屏如果是薄屏也没必要修屏了,一般修不好

那三个脚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三个脚是什么?

背光住供电 正常和公共点电压一样
若不是做维修的建议送修吧

网友C:
这位大神,你让我看得眼好花啊,你可以用微信,或者QQ截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位大神,你让我看得眼好花啊,你可以用微信,或者QQ截图的

我知道,随手拍的。发帖子的时候在路上了

网友:
看看屏的主电压上去了吗?LVD都有了吗?

网友:
看看背光开启信号是否有电压,是不是正常。还有其他供电有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