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U310 显示不满屏

楼主(2019-04-06):
机器拿来换屏的 点屏的时候好好的  拔排线的时候忘记断电了  然后就成现在这样了 PS: 原先点屏用的是LP133屏 排线热拔插以后LP133的屏就灰屏不亮了 现在只能认到B133开头的屏    ,量排线电压都正常    刷了N个BIOS EC 问题依旧  小白请教一下

网友:
原屏1366*768的 现在只能显示1280*720

网友:
你先确定一下屏幕坏了还是主板坏了再说吧

网友:
再换个屏试试,显卡驱动没问题吧,

网友:
一定换个硬盘做个系统试试,不行的话 先易后难 有遇到过是屏线问题!  只是个建议

网友:
这现象一般凭坏的比较多吧?先学习路过看看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了告诉大家一下,分享下经验

网友:
解决不了  换屏 换屏线  刷bios  全试过了   屏线电压也都正常  没用告诉指点 看来美办法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