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 USB 不能用 之 拆东墙补西墙维修

楼主(2019-04-06):
  同行  送来一个  DELL 6代CPU  笔记本维修  说所有USB 都不能用    拆机测试
侧边小板USB   供电电容   短路  拆掉OK   了  装机测试  发现  主板  上面 单独的USB3.0  只能  认3.0设备     2.0的设备  无法识别    阻值  也正常  唉  打开图纸发现  数据线 经过一个电感 到CPU 也没啥好查的   只能想想看能不能改一个USB  出来 刚好  在旁边  看到了一个读卡器芯片    打开图纸  找到  USB 数据脚  飞线 到USB接口  ok

专题帖:

网友:
数据线经过电感?

网友:
数据  经过电感  不奇怪吧

网友:
飞CLK DAT的线用普通的维修飞线的线就行了.

网友:
学到了遇到过这样的.但是如果桥usb模块全坏咋办

网友:
这方法不错,下次遇到usb不能用的也试着改一下

网友:
我遇到数据线打值正常,数据线电感阻值也正常但不能用,后来把电感去掉直连就好了

网友A:
这想法不错,居然想到利用读卡器那边数据和时钟线,思路灵活啊

网友:
这个方法还是可行的。。。。。。

网友B:
公用一个时钟同时插上读卡器 和USB 没有影响吗 ?

网友:
学到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就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非常不错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我也改过,接了两条线,就是没反应,后来发现,两条数据线要交叉搅一起才可以用

网友:
遇到一台2.0正常,3.0坏了,一看进桥了,感觉没啥修头

网友:
有点不明白这个是啥意思啊。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想法不错,居然想到利用读卡器那边数据和时钟线,思路灵活啊

老哥,我有注意到你的下载分在一路猛飙啊,怎么做到的,就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用一个时钟同时插上读卡器 和USB 没有影响吗 ?
读卡器一般人都用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用一个时钟同时插上读卡器 和USB 没有影响吗 ?
改到别的USB总线其实也可以,比如摄像头或者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