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1

楼主(2019-04-06):
裸板触发后电流0.37,不跳变,个点电压正常。更换CPU后触发0.42跳变到0.23几秒钟后掉电。换上的CPU是好的,在亮机板上拆下的。我想知道这个二合一的CPU的桥里是否写入了程序,为什么换了CPU后都这样,我有三块板换U后都是这个样。

网友:
要重写BIOS,改一下ME

网友:
像这种三合一CPU,换了之后都是需要改ME的,因为桥模块集成在里面

网友:
兄弟,你这个应该加焊一下CPU就可以了哦。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器,也是0.2几的电流掉电重启,查下来是平台的复位没有,后来我加焊了一下CPU就好了,

网友:
刷BIOS重写ME,除非你换的跟你原来的是一个批次的,这好象不现实

网友:
改下程序刷个试试

网友:
找官方要了BIOS,然后合成一下,刷了试试,现在的新机子都很奇葩,BIOS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B:
换了以后需要刷BIOS   改Me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以后需要刷BIOS   改Me

刷了,一个样。。。。。。。。。。。。。。。

网友:
BIOS刷了,不过是这里面下的,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

出来了,1.63V。。。。。。。。。。。。。

网友:
改纯净的me用公共版本的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没有合成成功。有哪位大师帮我合成一个,我付费。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合成搞定。

网友C:
你这个应该加焊一下CPU就可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加焊一下CPU就可以了哦

不能,没有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