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关于7p 24m 晶振 阻值的问题

楼主(2019-04-06):
请教下 各位大神 7p 的24m晶振 y0700 主板位置 第一脚和 第三脚 阻值是多少

遇到一部7p 不开机 电流大概10ma 左右 第一反应 是24m晶振 拆了24m晶振后 第一脚阻值 无穷大 第三脚有500多 (第三脚应该是正常的)
印象当中 第一脚应该也是 要有阻值的 但是 判断是cpu 断线 就想 装上24m晶振 想不到就开机了 当时马上又拆下来 查第一脚阻值 还是 无穷大

想问下 大家在修手机的过程中 有没有 注意到 24m晶振 第一脚 是否有阻值

网友A:
肯定有值的啊芯片过来的

网友:
有没有人实测一下  告诉我  谢谢

网友:
通电源了,肯定有

网友:
两脚的阻值基本相同的,一个脚没阻值肯定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值的啊芯片过来的

有具体的 测量阻值吗 ???```````````

网友:
今天又有一部7p 测过了 两边都是有阻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