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70 开机不显示,还报警音乐

楼主(2019-04-06):
奇怪了,还报警音乐,不是滴滴声,大小写键能用,不是屏问题,不是BIOS问题,COMS放电后又报警时间错误声音

网友:
会唱歌?厉害的板子,我得玩玩

网友:
大小写正常可以查一下屏供电这些,还有EDID是否有波形

网友:
报警的是音乐?我没看错吧。

网友:
我师兄遇到一个会唱歌的机器,最后问题是一个供电小电感不良导致的,机器型号忘记了

网友:
和旋的吗

网友:
我确实也别碰到过有音调的报警音,挺久了,这个声音跟程序有关,记不清是密码芯片还是BIOS了。

网友:
报警什么音乐,能上传我们听听不

网友:
应该是时间不能保存的原因吧。 查一下RTC 南桥

网友:
报警什么音乐,能上传我们听听不。

网友:
屏信号问题.

网友:
CPU供电重点查查

网友:
是开机音乐吧,测屏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这个唱音乐是主板自检没通过 比如说没检查过内存 等等多会出现这种音乐

网友:
故障被找到,是屏线短路引起的LVDS VCC 供电短路,主板上的保险也烧了,主板检测不到有电压输出 才报警的

网友:
现在主板检测不到该出来的电压输出也会报警,和自检出错还是有点不一样的

网友:
上传音乐我们听听   诊断下

网友:
这种机器能开机  屏不显示  一般都检查屏供电跟屏线问题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在纬创遇到过,但是忘了怎么修了

网友:
意思是不是屏不显大小写灯能亮。外接呢?是不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大小写正常可以查一下屏供电这些,还有EDID是否有波形很久很久以前在纬创遇到过,但是忘了怎么修了

网友:
还有音乐,没遇到过, 外接能不能亮?屏幕上的供电测试一下有没有。

网友:
那个也是报警吧 不是滴滴的报警就是了

网友:
会唱歌?厉害的板子,我得玩玩,楼主牛啊

网友:
那就是亮机了 看下是不是背光没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