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哎 iphonex 不触摸 也不知道是摔掉的还是我翘掉的 很多点

楼主(2019-04-07):
能看见引脚的我就慢慢补了  这个vdd bosst我挖了一下 下面是接地的 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intel 主板的 不补这个点有没有关系?   还有如果搬板下层是基带cpu 基带码片 逻辑码片吗  wifi要不要解绑? 我只有到7p的测试架(还一次没用过 花了2000多 ) 不解绑是不是wifi也搬过去    先试试补点先 大神 vdd boost 这个点怎么办 找不到引脚

网友:
很想吐槽一下这个find fix 夹具 好歹也做两个卡住的脚 拆中框的时候 只能这样胶带贴着     这么多点

网友:
还是想试试看搬板  没搬过  需要哪些搬过去? 基带cpu wifi 逻辑码片 和基带码片吗 还有什么?

网友A:
逻辑码片在上板,剩下的搬过去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逻辑码片在上板,剩下的搬过去就行

挺费劲的 第一次修iphonex  发现中框特别难植锡   就算夹具有模具卡住 上面植锡网 吸铁石吸住 也是不平整的 不管是植锡网放上面吹还是植好锡钢网拿下来 以前大概260度就可以吹  现在340度对着要吹一会才能吹画锡点  而且都是大小不均匀 好郁闷 最近在一颗颗植锡  没有测试架   想买个好植锡中框的工具 不知道有什么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挺费劲的 第一次修iphonex  发现中框特别难植锡   就算夹具有模具卡住 上面植锡网 吸铁石吸住 也是不平整 ...

那些架子都可以,建议买个三合一,就不必花钱升级了,这个植锡是有方法的,把锡灌好后轻轻吧网拿起来,然后吹,很轻松,优酷和腾讯有教程可以去看看

网友C:
基带cpu, 基带码片, wifi(有测试架拆硬盘解绑就不用),这个掉点一般都是摔变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些架子都可以,建议买个三合一,就不必花钱升级了,这个植锡是有方法的,把锡灌好后轻轻吧网拿起来,然 ...

试过了 很难锡网拿起来 个个锡掉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带cpu, 基带码片, wifi(有测试架拆硬盘解绑就不用),这个掉点一般都是摔变形了

哎 换了下层 基带cpu wifi 基带码片搬过去 希望我没搞错基带码片 一个四角的 叫 eprom 英特尔的x  现在上层全部贴合好后开机60毫安左右定住 屏幕不亮

网友:
细心,耐心就有惊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