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没有原屏怎么写原彩?

楼主(2019-04-07):
原机屏幕找不到了.读不了码了.
这种找不到原屏的情况怎么写码?
还是有专门的设备读机器里的码?
还是像查硬盘底层码那样查码?

如果是读机器的码在哪儿买?
如果是查码又在哪里查?
烦请各位师兄给我说说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写原码 国产屏还是原装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写原码 国产屏还是原装屏

原屏找不到了啊..我拿什么读码呢?

网友:
有专门写码的,在淘宝找下

网友:
淘宝上找人查一下码  查到之后用万隆架子写到你要换的屏幕里就可以了

网友:
架子要2000多的吧????有没有全能架子?

网友:
沙漏验机,读取盖板码,写入就行

网友B:
万隆助手,链接电脑读盖板码,用仪器写进去,前提人脸得好用,不好用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万隆助手,链接电脑读盖板码,用仪器写进去,前提人脸得好用,不好用不行

好的 谢谢

网友:
沙漏验机助手读主板可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