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这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啊

楼主(2019-04-07):
5200U 焊在上面的

找不到BIOS...

网友:
有没有大神指点迷津,5200U…

网友A:
第一张图,E243951那些,应该就是型号。估计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E243951那些,应该就是型号。估计难找。

金麦4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张图,E243951那些,应该就是型号。估计难找。

P/S Model S/N:JB0C7900P00JDG170139
C300W-GWTHAI12
麦本本 笔记本电脑 型号:金麦4-i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