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 无服务,感叹号

楼主(2019-04-07):
苹果7 无服务,感叹号,不出串号,测量S5 对地50欧,请问各位大师还有救吗

网友A:
飞线 重新焊接再说。。。。。。。。。。。

网友:
搞定了回复下经验

网友:
给S5加个1V电压看看漏电多少  200ma左右的都基本能救

网友B:
短路就不用搞了;没短路,换基带电源试试!

网友:
好文章,读后受益匪浅,感谢楼主,加油

超人不会飞 -3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这种成都基本都是有可能救活的  就怕 8  10  的那种对地,已死

网友:
不错。很期待,支持迅维。这下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就不用搞了;没短路,换基带电源试试!

阻值低于100需要改线路的

网友:
怎么改线路
@!@@@@@@@@@@@@ !!!!!!!!!!!!!!

网友:
直接判死刑吧,修好不稳定没有意义

网友:
有微短了吧。改一下线路 可行,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 重新焊接再说。。。。。。。。。。。

无服务能找你修吗

网友:
主板有短路需要改线路下  动动手就好

网友:
估计不行了,找个高手看看,别乱修,不然彻底报废

网友:
拆下基带测量基带是否为芯片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