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e

楼主(2019-04-07):
华硕h61m-e不过内存  条件有的   复位也出来了  bios刷过了  还是不行1   还差那几个没有差啊

网友A:
找内存总线,我记得这板子CPU供电芯片附近那个八角IC取掉就好了

网友:
不跑码  还是跑码挡内存了                           ·

网友B:
我记得有款华硕H61不过内存是因为数据不对,是经过了2个三极管转换的,不过是不是你这型号,想不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款华硕H61不过内存是因为数据不对,是经过了2个三极管转换的,不过是不是你这型号,想不起了

看了   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内存总线,我记得这板子CPU供电芯片附近那个八角IC取掉就好了

去掉了的

网友:
我知道测起来是好的,你直接短接D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