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splus按下home键有时候点不亮

楼主(2019-04-07):
手机型号:苹果6splus
问题故障:1、有时候按下home键,无法直接亮屏,放着5秒左右,再按一下即可亮屏;               2、带上耳机玩游戏,声音一顿一顿的。手机重启过。维修流程:暂时不确定是哪儿的问题,求大神指导,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记录,指纹应该是更换过的,更换过的指纹就是这样,唤醒困难,听楼上的断掉,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指纹切断,飞线过去,还是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指纹3v断掉就行

网友:
有指纹么?

网友:
拆机测量主板是否有漏电,指纹3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home键是其他手机的,无指纹,只有home键

网友:
那就简单了,不是原指纹直接把指纹3v供电断开,把指纹变成灰色,这是因为锁屏后主板和指纹冲突,要验证,然后再亮屏幕会有延迟

网友:
直接更换一个组装的HOME键也可以

网友A:
看你的记录,指纹应该是更换过的,更换过的指纹就是这样,唤醒困难,听楼上的断掉,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B:
指南针看下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指南针看下可以用吧

指南针是可以用的,就是这个唤醒问题,就跟安卓机死机一样,时好时坏,充个电都不能唤醒

网友:
换个组装指纹或者断开指纹电路就行了,6S换拆机指纹会这样的

网友:
很好的资料 谢谢!!!!!!!!

网友:
我发现已经解决了,原因是因为CPU被我压迫了,我之前在CPU盖子上加了一块散热贴,现在取下来后好像都好了

网友C:
我碰到过一台6S。开始是好的。也是唤醒慢。有时候唤不醒。多按了几次直接上电大电流,看了下。背光的电容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一台6S。开始是好的。也是唤醒慢。有时候唤不醒。多按了几次直接上电大电流,看了下。背光的电容烧 ...

背光也会引起啊这个问题吗?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