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USB进系统不能用

楼主(2019-04-07):
ASUS K46CM REV2.0故障:进系统USB口全部不能用,进PE所有USB设备测试正常。开机前插入任何一个USB设备,进系统后所有USB口就都正常使用,

处理措施:系统装过,BIOS刷过,PCH换过,结果一样
各位路过的大神有遇到这个情况的,请帮忙说下这种情况如何维修

网友:
软件问题就装纯净版本的os

网友:
装原版系统试试注意所有的驱动不要打  win7  win10都可以试试

网友:
把所有USB设备全断开然后开机试一下,如无线网卡,摄像头

网友:
驱动要去官网 下过  BIOS  设置看下

网友A:
3.0的要做驱动。。。。。。。。。。

网友:
这么纠结的维修。。。如你描述,送他一个无线鼠标不就解决了么。。无线鼠标的接收器一直插上面。。

网友:
芯片组驱动问题

网友:
BIOS设置或系统问题

网友:
进PE好的你还动桥?我也是醉了,这还是从驱动入手,并且全盘格式化,我怀疑你其它盘里有病毒,而且是根目录的那种隐藏性病毒。我见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打上主板驱动就好了,很多都是驱动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系统版本低的时候USB口都不能用的情况

网友:
官网看看相应型号提供驱动是什么版本的Windows,然后用安装版的Windows安装,打官网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的要做驱动。。。。。。。。。。

不是3.0不能用,是所有都不能用

网友:
应该还是软体问题

网友:
进系统后不能用,可能是系统不兼容    机子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软件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进PE能用 你怎么想到去做PCH???我就想这个问题 你是怎么想的???当真什么都不怕哦?

网友:
多半是驱动问题,装个安装版的系统再在华硕官网下载这机型驱动看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