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卡灯常亮,进系统打叉叉,换过网卡和接口还是老样子,求解!

楼主(2019-04-07):
如题,网卡2个灯上电就常亮,进系统能找到网卡,驱动也能打,但是一直是叉叉,不能上网。

换过2个网卡,接口也费了老大劲换过一个了,还是这样。

用usb网卡试过,能正常上网。但是想把集成网卡修好,大家给支支招!

网友:
看看网桥有问题没有

网友:
网桥是不是挂了,换个试试,看下网桥到接口,到芯片有没有断线

网友:
网桥集成在接口里,已经换过接口了,还是老样子

网友:
小6角也拆掉了。一样,见了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