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台式机7020MT 帕金森掉电

楼主(2019-04-07):
由于实在找不到资料  特来求救    主板资料最接近的只能找到7010MT   但是用的电源是正规ATX电源   ,这台是特殊电源 是12VSB
IO SMSC 5555  也找不到资料  最接近是5544  大部分脚位也不一样
机子就断电——通电——断电   绿色线不停跳  风扇像摩托车轰油门一样    让人哭笑不得

网友:
EC换过,一样  上电像摩托轰油门 没规律的咆哮

网友:
怀疑过EC   怀疑过待机3 5V 双路  串路         这个是像笔记本的3  5V     而不是传统的ATX   所以又不一样 短接过好多二级  三级供电    均不行

网友:
直接拉EC 的供电的话  甚至 不直接上电了      触发不了              偶尔能亮机    短暂的亮就灭         这时候就能关机触发正常起作用      过一会又掉电犯病

网友:
最后还是怀疑 EC 一些条件不满足    但是没5555的图纸    没时间修下去了

网友:
EC 的  上电的 一些最基本的条件

网友:
无图纸修起来的确费脑子!

网友:
有机器的bios,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好烦 ····················连个像样的图都找不到

网友:
           么时序修起来就是费事,刷个BIOS试下行不行  。。。。

网友:
    掉电一般都是BIOS问题比较多 。。。。。。。

网友(2019-07-26):
同样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   没图纸不太好修

网友(2019-10-01):
这不是戴尔的机器吗?啥时候HP也出了?

网友:
没图纸不太好修

网友:
HP台式机很少能找到图纸,盲修容易走弯路,还有IO很特别资料也少

网友:
这个测量一下与绿线相连的元件吧,测量一下供电的EN和PG吧看看有什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