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51-80开机掉电

楼主(2019-04-07):
品牌:联想型号:M51-80
故障:不触发
同行拿来说比较急,拆机拔掉电池 ,插稳压电源待机0.008按开关不触发,有时待机0.011能触发掉电,CMOS放电,然后自动触发,原本以为捡钱了,可上电0.45掉电,按开关不触发,拔掉电源 在插上又可以触发,然后又是掉电,重复这样,先刷个BIOS,故障依旧,万用表对着主板上的各电感一通测,此机没有图纸,当测到一个电感的时候感觉电压不对,PL4501只有2.6V,开机在测一次电压又变了1.9V,待机测0.32V,问题找到了,应该就是这里,仔细一看芯片 应该是待机小芯片,断电测对地300多欧无短路,由于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个待机芯片的引脚定义,芯片型号:1275C  手上又没一样的芯片,论坛搜了一下有这个1275C的PDF,但是刚好又没有下载分,很是无奈,看到别人说用1225可以代换,这种TPS51225好多机子都用,之前备了货,刚好手上有,干、说干 一声响、不干 烂师养、换上芯片测电感对地,无短路,插电,待机机0.001,测电感、PL4501 是000V,现在待机直接没电压,在测PL4502有5V,先不管,按开关在说,电流一路上升亮机,开关多次都正常,装机收钱
总结:1225C完美 代换1275C,此机待机只有5V 无3.3,如果有人遇到触发掉电后保护,有时按开关,开机电流0.018或者0.038  待机情况下 电感PL4501有电不正常
待机条件下只有5V电感有电(PL4501)

网友:
300S 用的也是此板  待机芯片是1225C

网友A:
这种问题,时开时不开且掉电,还没图纸,有些麻烦,如果用示波器,可能快些,看3V波形和5V波形,观察供电出来的瞬间,,,,,顺便问问,上管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时开时不开且掉电,还没图纸,有些麻烦,如果用示波器,可能快些,看3V波形和5V波形,观察供电出 ...

没坏兄弟,我也是瞎猫破到死耗子了,技术不怎么好,

网友:
现在的待机啊,好烦,有的有3v没5v,有的没5v有3v,有的都没有,都不知道怎么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