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6T79主板关不了机,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9-04-07):
I6T79主板,一上电就启动,正常关机电源的风扇也转。哪位大神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帮忙看看。

网友A:
       下载I6T79的时序查下哪里不满足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I6T79的时序查下哪里不满足工作条件!

从哪里下载。I6T79是什么厂家的主板?还有这个主板升级BIOS怎么操作,还麻烦告知谢谢。

网友:
      这个是杂牌版的,在迅维上查下I6T79的BIOS。。。。。

网友:
        在网上下载一个RT809F编程器,就可以刷BIOS叻。。。。。

网友(2019-09-25):
华南主板。配服务器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