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87-C不显示,CPU_LED灯常亮。

楼主(2019-04-07):
CPU_LED长亮,说明CPU没过。测量平台复位正常CPU复位1.0V。vccst电压0v。四代酷睿没有总线供电。请问这个vccst是什么鬼。是CPU内部向主板输出的吗。还是主板给CPU的。查询点位没有发现供电电路。求师傅们指教

网友A:
查VCCST控制的3脚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CCST控制的3脚管

vccst是主板给CPU的供电吗。还是CPU给主板的供电

网友:
怎么一到关键问题就没人了.大神赶紧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