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 LT4019P开机后按菜单花屏

楼主(2019-04-07):
  长虹LT4019P开机后按菜单键,显示的菜单是花屏的,出图像以后上半部分不有点不正常,我点屏后屏幕显示正常,不是屏幕的问题,问题在主板上,关机是很少遇到这样的主板,无从下手了。大家有遇到的吗?帮忙分析分析是哪里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数据有问题,可以试着先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数据有问题,可以试着先刷一下!

关机是没有数据呀,不好找这个数据

网友B:
数据MCU或逻辑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MCU或逻辑板问题。。。。。。

那只能找个数据试试了

网友:
这老爷货赶紧谈价格换代用板, 十有八九mcu挂, 你折腾吧

网友:
先检查DDR供电,然后检查DDR与芯片之间的排阻,都正常就换DDR或者主板,这主板也就几十元,难得折腾了。

网友:
刷一下,不行更换主板吧!几十块钱还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