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71G 板号DA0ZQ0MB6E0无待机

楼主(2019-04-07):
E5-471G 板号DA0ZQ0MB6E0无待机,把电池去掉,就可以开机显示  ,放回电池 有时又不触发  ,BIOS 刷过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cpu问题吧

网友:
我遇到好多台了,拿来不触发,然后我拔了电池就触发了,再装回去还是会触发但是用不长。我是换了待机的滤波电容,到目前都没有拿回来。也不确定是不是OK了。大概有个4-5台,本地经销商卖的同一型号

网友:
这种很有可能是待机的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保护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此机 电池待机ec 供电是3 5v 主供 不是线性   累  s5电 也是二级    en没有被死机的ec拉低   就干 3 5 供电,否则 ec

网友:
有没有查充电芯片和EC

网友:
查充电芯片 待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