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40 三星 电流0.6A不亮 通病

楼主(2019-04-07):
此机器的通病就是CPU 有电压1.1V 左右有输出。无CPU PG 发出。在待机状态下测量CPU 输出 居然有0.27V 左右的电压。一查论坛里碰到很多碰到0.6A不亮情况。其中一个兄弟 跟我毛病相同。定为通病不为过分。原因出在CPU 供电上管上面

借个图大家看看

 会员875473100鑫豆2024-3-30 23:56

网友:
居然盗用我的图

网友:
芯片性能不良。。。。。。。。。。。

网友:
还是通病好啊,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故障........................................

网友:
有的是小电容短路

网友A:
这不是电容故障吧,是CPU上管导通不良?

网友:
三星上管好像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待机状态下CPU供电上管就有电压,很容易烧CPU,这是个隐患

网友:
这个问题上次也遇到过也是换了这个管子好的

网友:
CPU上管有软击穿了  电压漏过去了  。

网友:
待机就出u供电,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容故障吧,是CPU上管导通不良?

都通病了。肯定是场管问题。不是确定的,不会乱发帖

网友:
下次遇到少走弯路了。。。。。。。。。。。。。

网友:
我有一台500R5H开机到0.6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场管问题,用心记到笔记本上,以后绝对会用到

网友:
CPU电感在待机情况下有电压,待机会不会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