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4X-R2开机掉电

楼主(2019-04-07):
如题,接机时插电按开关时电流从1.20A降到0.4A然后掉电,拔掉所有的外设,裸板症状也相同,各大电压也有,偶然发现拔掉内存时不掉电,内存也换过,然后重点查内存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充足,测到第五脚时发现本该是1.5V的却没有电压,直接飞一个1.5V过去,成功点亮,本人比较懒,就不细查哪里断线了,去掉PQ307,2-3脚直连,装机测试OK,附上亮机图,图纸,BIOS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外星人M14x R2 版号_LA-8381P.pdf

网友:
来人呐,求加分,没啥分用了.....................

网友:
这个办法可以快速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牛啊,秒杀的节奏啊,佩服佩服

网友A:
高手啊.能用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能用住吗..........................................

客户两年前卖给店里了,今天没事老板拿出来让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能用住吗..........................................

目前没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
技术可以,学习啦,不过既然问题找到了还是查一下的好

网友B:
这么高端的还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端的还没有修过

额,这都是老机子了呀,现在都搞17系了,还有微软的烂老四,

网友C:
感觉还是将这两个信号隔开的好,

网友:
去掉三极管没有影响反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将这两个信号隔开的好,

有个10K的电阻做上拉还是可以的

网友:
思路清楚,1.5V 断线是通病,本人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