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50D-I7不加电

楼主(2019-04-07):
此机器加电到0.03,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么简便的介绍,神仙都救不了

网友:
还有,应该是待机正常,按开关上到0.03吧,这应该是触发的问题,跟BOIS没啥关系

网友:
查查转换电压

网友:
查桥的待机条件和ec,,,3v    5v条件

网友:
哪有这么好事呢............................................

网友:
下个图纸分析一下吧,乱怀疑是修不好的,只能故障扩大化

网友:
不一定是 建议还是按部就班的维修吧

网友:
哪个快省 先干哪个,

网友:
这个水平还真的是专羞啊,赚钱不少,机器修不了,懂行学习,心得靠忽悠!

网友:
这不要问吧,怀疑就干多大的事儿啊,不行就按时序查呗。

网友:
加电到0.03,说明机器已经上电了,其他有电压没出来,或者是3v  5V有短路,按照开机时序查,不一定是BIOS,先看看图看看BIOS参与触发不

网友:
挨着查待机条件啊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无能为力。。。。。。。。。

网友:
查条件,看缺不缺电压,怀疑就刷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