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小麦5 板号F15K-DSC V2。0 BIOS

楼主(2019-04-07):
小麦5 板号F15K-DSC V2。0待机电流0.002不通电换无线网卡下面的472电阻OK顺备份下BIOS。

小麦5 板号F15K-DSC V2。0.zip

网友A(2019-05-16):
楼主你换的是无线网卡下面的472排组把,我也接到一个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开机指示灯亮,电流到0.02不动。我换了这个472牌组还是一样。想问哈你换如果不是排阻的话,是那个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换的是无线网卡下面的472排组把,我也接到一个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开机指示灯亮,电流到0.0 ...

ec焊下换下看
把EC周边加热下有没有不同的效果

网友(2020-07-27):
同问,也是待机0.02 不开机

网友(2020-12-20):
换无线网卡下面的472电阻   还是不开机

网友(2022-01-13):
主你换的是无线网卡下面的472排组把,我也接到一个这个机器,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开机指示灯亮,电流到0.02不动。我换了这个472牌组还是一样。想问哈你换如果不是排阻的话,是那个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