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华硕E403N E403NA 2.1 IT8995E亮机备份

楼主(2019-04-07):
故障:ec烧
维修:换的是空资料ec,卖家说里面没写资料是空的,装上后直接亮机,
以后大家在买这个ec时,可以直接买空资料的
亮机后,备份了ec资料

网友(2019-07-04):
老哥 我这跟你设置的线序是一样的 为什么老提示 编程器设置错误? 你有 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2019-12-08):
J w  我也没有 试过 ,    不是 BIOS      吗

网友(2020-03-27):
你的刷EC的座子叫什么名字,有链接吗?我也想买个

网友(2021-01-08):
这个EC应该是带程序的吧!难道你买的一个正好是拆机翻新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