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5420电流0.3,无CPU供电

楼主(2019-04-07):
dell5420电流0.3,无CPU供电,内存开启s3信号高低变化,看了论坛有说bios的问题,有说bios下面断线的,通病一堆,先刷了个bios,无果,测量io和bios周边无断线,bios波形正常,一时陷入蒙圈状态,猛然想起bios有波形只能证明io读取bios了,那么桥读没读取不知道,看图纸io和bios相连,通过96-99脚经过排组pr34到pch,经查开机瞬间无波形,测量排组rp34发现排组的阻值变为100多,找到问题直接换掉排组,电流跑起来……

换过桥,换过CPU供电芯片,换过io,实在心累,写出来分享下

网友:
医院?直接手术了再说?

网友:
修的不容易啊.............................................

网友:
唉,维修就是这样,修好就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修好了就会感觉成就感

网友:
100多的电阻很正常啊

网友:
我是来挑毛病的,这排阻你说某个脚变大我还相信,可是说排阻四对全变大这太匪夷所思了几乎不太可能。要么这个排阻前面有进水腐蚀,不然你这样说我感觉是混分的。

网友:
以我维修这款机器的经验来说,这板子就是喜欢EC处喝水,然后就是断线电阻氧化等。

网友A:
楼主居然是用这种可调电源修笔记本,第一次见过,楼主你是主修手机的吗

网友:
兄弟,你写反了吧是到EC之间的电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居然是用这种可调电源修笔记本,第一次见过,楼主你是主修手机的吗

是的修手机也用他,数字表后加的,看手机静态电流

网友:
这个相当与桥读取bios不正确导致不出cpu供电  但是dell排组还是遇到的少

网友:
楼主是说待机有瞬间读取BIOS,触发后没读BIOS是吧

网友:
                         不出CPU供电很是伤脑经。

网友B:
排阻问题好像很少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阻问题好像很少见哦!!!!!!!!!!!!

是的。,一直没往上想。最开始只测过 排组和io之间通不通。没想过排组有问题 ,绕了个大弯

网友:
楼主分析不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