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R-5537进系统或者进PE卡进度条

楼主(2019-04-07):
如标题,机器是无修机器,无进水无变形无摔无短路。主板可以点亮!问题就是如果插U盘无论换什么老毛桃,win8,win10版本的PE都卡在进度条那里。如果接硬盘就卡在系统进度条那死机!但机器不进系统就不会死机!内存也换过了!是裸板测试!主板是I5四代独显,CPU是板载!刷过原厂的BIOS问题还是一样。主板待机也正常,就进不了系统!好坑爹的机器!个人怀疑是不是CPU坏了,大侠们觉得呢?                                                                                                    希望大侠们给个思路,是不是自己遗漏了什么。。。

网友:
换CPU供电电容还有供电管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 很像是集成U有问题 如果有单独的桥的话直接就换桥了 这种太坑了 给客户报价吧 风险也报

网友:
加装CPU 330电容

网友:
网卡拆掉看看

网友:
加焊CPU试试

网友:
先报风险.再干一边cpu试试看。。。。。。。。。。。。。。。

网友:
换内存,断无线,拆网卡,拆显卡供电,拆声卡,拆读卡器芯片。。。这些完了还不好,你吃了它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的电感试试

网友:
拆掉所有外设试试看,网卡声卡那些,还不行只有CPU了

网友:
兄弟换个DELL 原装电源试下,我见过,不用原装电源会卡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