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LED灯条套件在哪家能买到?知道的给个链接

楼主(2019-04-07):
有个23.6寸的显示器灯条坏了,买不到原装的,想换个通用的LED灯条上去,问了很多家都说没有,问过卖液晶电视灯条的也说用不了,以前换过那种LCD改LED用的灯条上去,就只能装一条,尺寸大点的屏换上去亮度根本不够,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不知道各位大师都在哪里买的,麻烦告知一下,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A:
现在新款的led套装 亮度都刺眼, 我用带双条的那种不错,恒流黄色大拇指大小,灯条自由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新款的led套装 亮度都刺眼, 我用带双条的那种不错,恒流黄色大拇指大小,灯条自由剪

我这个屏能用吗?哪里买的,链接能发下吗?

网友:
按屏号来搜,都可以找到的,是代用的灯条,效果比通用的好很多,原来的LED电路还可以用,不需要改。

网友:
通用的套件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去爱修 淘宝店 去看看                               ·

网友:
淘宝多的很,搜一搜吧:):)

网友:
在淘宝上啊。你机子是什么型号。输一下。还是对屏型号。一般都是有的。

网友:
淘宝大把的有,修东西要灵活机动,非要一模一样的肯定难找,能装上就行,还有配套恒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