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丝印S13P3的5脚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的IC?

楼主(2019-04-07):
我的芒果嗨600AII  网络机顶盒电源IC 输出短路,丝印S13P3的5脚DC-DC芯片是什么型号的IC?

网友A:
稳压降压贴片5脚芯片
应该是电压转换芯片,如:5v转3.3v等等

网友:
应该是电压转换芯片,如:5v转3.3v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稳压降压贴片5脚芯片
应该是电压转换芯片,如:5v转3.3v等等

太感谢你了,我昨天某宝搜索了一下没找到,今天经你指点下就找到了,谢谢!

网友:
这是蓝牙音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