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2A85-M-LE-ASUS-6504 某宝买的

楼主(2019-04-07):
华硕F2A85-M-LE-ASUS-6504 某宝买的 主板修废了 亮不亮不知道 送给需要的人 不能亮机说一声

网友A:
华硕主板的去官网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的去官网下就可以了

刷不进去 文件长度超长 只能买了

网友:
哪里呀?大了4k是吧,没事直接刷就可以了

网友:
华硕主板的去官网下就可以了,华硕主板的去官网下就可以了

网友B:
用烧录器刷试试 萌新 不懂 勿喷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烧录器刷试试 萌新 不懂 勿喷 谢谢

用的341编程器 华硕CAP格式的刷不进去 要用RT809F编程器,但是这编程器太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的341编程器 华硕CAP格式的刷不进去 要用RT809F编程器,但是这编程器太贵

好吧 我不是太懂 那 还能用别的方法刷吗?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