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板维修看首修人品

楼主(2019-04-07):
昨天修了一个同行送来的联想笔记本,拆下主板上电开机无反应。待机电流0.001,觉的应该好像问题不大。量了下3,5V电压都没有,简单量了下工作条件也没有哪里不正常就定了个待机芯片。芯片到家后高高兴兴往主板一上开机原故障,那就不是芯片的问题了。我就不信修不了,经过仔细检测发现原来被上一家拆了2个电阻,补好后开机亮了。做人不能这样

网友:
你那算什么,小意思,今天接修一台联想笔记本无声音,拆机一看这样,EC 焊过,声卡不翼而飞,声卡边上电路上的元件,一半也不翼而飞了,无语

网友:
你那个是人家实在修不好了扔给你了

网友:
你那个是人家实在修不好了扔给你修的。我那个是故意为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