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150M-K开机不显搞搞搞

楼主(2019-04-07):
华硕B150M-K
故障:开机不显示

同行搞来一台主机说开机没显示,风扇在转的,CPU,内存显卡都换了试都不行。本来不想搞,看在天天拿机来修的份上,帮忙搞一搞。拆出板来,开电量了一下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和内存电压,这个DDR4的1.2V。网上搜了一次,居然没有点位和图纸,这不是要坑了?

就量了一下1.2V场管控制脚连着PU501,确认是PU501控制输出1.2V的内存供电的,根据经验一般都是开启没有工作,量了下旁边的PQ505小的三极管是连着这个芯片的,开机量PQ505,连着PU501的一端为0V,G极为5V,再量旁边的连着的三极管一端5V,控制G极有3.3V、奇怪,难道这个三极管挂了?》控制有3.3V应该输出要拉低,量了下接地脚,居然对地开路了,飞线飞线。

搞完开机量1.2V出来了,CPU供电也出来了,上内存还是不显示,再量电压发现内存旁边有个电感只有0.4V,有电压应该跟开启没关系了,实在没办法了,应该是反馈出错了,加焊试试吧,把PU502加焊一下。

、

凉了开机,量了一下电感,大喜,2.5V,上内存试机。

终于看到华硕的LOGO了,修复。

总结:天天修本子,有时要搞这个台板真的好鬼烦,关键还没有点位图纸,更烦。好在这次运气好,三下五除二给干好了,不用怎么跑线路。报价80,还算对得起这技术。总之还是要不断修练,经验多了才能快速解决故障。各位看官觉得有用帮忙评点分,感谢。

网友:
都是灰受潮引起的,供电还能搞搞其他电路就不好说了

网友A:
没点位和图纸能修的这么溜不错了,这板子算是新板了,好象没点位图,我手上只有到Z97系列的点位。

网友:
机子放的时间久了好多会出现开不了机现象

网友:
没有任何资料,能修好主板,功底不错。

网友:
机子放的时间久了好多会出现开不了机现象,好像蛮普遍的

网友B:
楼主技术这么好,节省可以了一些时间,但费用太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这么好,节省可以了一些时间,但费用太低了

报80可以了,我这边还有20 30修的,基本是拿去给学徒练手瞎搞的

网友:
师父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老司机,没图纸还这么溜.................

网友:
楼主的表是亮点啊,现在新的点位已经出来了吧!

网友:
功底不错,一些电路修多了就做到心中有图了

网友:
都是灰受潮引起的,供电还能搞搞其他电路就不好说

网友:
不是吧,我在网上订了一块b150的板子,50块拿来练手的,没图纸那咋搞?关键是还没有经验!这得话多少时间去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点位和图纸能修的这么溜不错了,这板子算是新板了,好象没点位图,我手上只有到Z97系列的点位。

谁说没有?

网友A:
袁肖,什么事能难倒你呢,,,,,,,,,,,一般只有一级维修站才可能有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袁肖,什么事能难倒你呢,,,,,,,,,,,一般只有一级维修站才可能有图纸

他们的图纸都是只能在服务器在线看,我的就屌了,是离线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们的图纸都是只能在服务器在线看,我的就屌了,是离线文件!

袁宵,你是黑人家服务器的?一级维修站看的相当于用鑫智造,只能在线看不能下载。其实高手能从缓存文件pojie的。只是没这心思去搞。在线看是有缓存的。看你怎么去pojie加密了。我判定你不是黑客也是软件高手,

网友:
资料分享出来啊,点位图纸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袁宵,你是黑人家服务器的?一级维修站看的相当于用鑫智造,只能在线看不能下载。其实高手能从缓存文件po ...

你判定错了,其实我只是个修电脑的!

网友:
华硕台式机不好搞

网友:
    华硕B150M-K开机不显,查下哪里的电压不正常  。。。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

网友(2019-05-07):
这种没有图纸的主板也是难修,楼主技术可以的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这都能查的出来,厉害!!

网友:
楼主台式机主板也能修得好,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