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M4 B350 GAMING PRO电源保护

楼主(2019-04-07):
一V星AM4板,上电触发立马掉电,和短路保护差不多速度,再触发无反应,量了电源PSON脚是处于拉低状态,量了供电12v,3.3v,5v,CPU供电等主要供电,都没有发现短路的,难道只有用烧鸡大法了

网友A:
烧不出来吧,量负载, 不行拆上管,上下管全开了八成

网友:
这么新的点位图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不出来吧,量负载, 不行拆上管,上下管全开了八成

确实有可能,我试试

网友:
应该是微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