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W519L BIOS程序引起的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9-04-07):
此板在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依然不发出PM_PWRBTN#刷BIOS修复。有图有真相!!!

X555Lp rev 1.1 bios.rar

网友A:
大神好,知道ec芯片it8110e待机16脚没有vcc电压正常不正常?我的板子也是不触发,其他电路都正常,或者有没有这个板型的图纸和编程器bios?读者dz10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好,知道ec芯片it8110e待机16脚没有vcc电压正常不正常?我的板子也是不触发,其他电路都正常,或者有没 ...

正常,EC待机供电是AVCC,即39脚,VCC是触发后供电,待机状态下无电压。

网友:
师父历害哦

网友:
EC待机供电是AVCC,即39脚,VCC是触发后供电,待机状态下无电压

网友B:
我觉得吧,你这可能会返修,如果返修了,记得通知下我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又一个程序坏的。我是打酱油的,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吧,你这可能会返修,如果返修了,记得通知下我

返修了,师傅指点一下,是哪问题,电池也加过3.3V电池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种机器不开机的,目前还没修出来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帖子哦

网友C:
这机器返修后  怎么彻底解决的
能说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返修后  怎么彻底解决的
能说一下吗

我也正在头痛,开关有3.3V,待机出3.3V  5V  ,EC 有供电,3.3V  RTCVCC3.3V  RSMRST#3.3V EC_RST#3.3V  VSUS_PWRGD 3.3V  110脚PWR_SW#有3.3-0-3.3跳变,56脚,PM_PWRBTN# 有3.3V无跳变,此脚到CPU的257脚

网友:
图纸一份已上传,有谁修到或修过的一起分析分析一下

X555LP REV 1.1 点位图.rar

网友:
                   VCC是触发后供电,待机状态下无电压

网友:
维修结果:退钱还给人家,看来吃了也不一定是你的,偶尔会吐,就好比喝酒一样

网友(2022-05-23):
有时候华硕主板拿 掉电池后再插回去就可以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