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9-04-07):
客户送来一苹果6P说进水了,手机发烫,拆开发现指纹旁边发霉,测量发现C2020电容短路。直接撬掉。再次测量,发现还是短路。在把FL2044给撬了,

发现FL2044到显示座短路,另一端到灯控正常,问题找到了。

可是FL2044到显示座就一个拉地电容,电容已经撬掉,那只能是进水把板层给烧短路了,实在没办法,就把显示座第4只脚给撬了,在重新给补一个显示扣,

(焊工不好,见笑了),直接飞线到FL2044灯控输入脚,

装上屏测试开机正常

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A:
这样修好,会有漏电流的。电池不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修好,会有漏电流的。电池不耐用。

电流还好。主要板层短路了。。。。。。。。。。。

网友:
板层短路就麻烦了,楼主思路挺清晰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一般换板吧!修好也用不了多久

网友:
这个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