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H55进CMOS有密码。放电后还是有密码。原始密码是多少

楼主(2019-04-08):
H55进CMOS有密码。放电后还是有密码。原始密码是多少真的很急用

网友: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Bios数据谁有

网友:
你就没发主板牌子

网友:
现在BIOS密码 放电是清不掉的 直接刷个BIOS 解决

网友:
放电清不掉的话,直接刷BIOS完美解决@

网友A:
H55很老的板子了,刷BIOS方便快捷,不要想别的方法了。

网友:
放电清不掉的话,直接刷BIOS完美解决

网友:
试试这个thtfpc,有些型号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H55很老的板子了,刷BIOS方便快捷,不要想别的方法了。

我的英特尔原装 DH61WW BIOS密码错误太多次锁住了,系统进不了,BIOS进不了,不论按什么键都显示输入密码框。是不是只能换BIO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