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9f 编程器 免拆基带码片 飞线读取 iphone x

楼主(2019-04-08):
809f 编程器 免拆基带码片 飞线读取 iphone x  我想问如何操作啊
我用0.1的绝缘飞线连接编程器和主板对应的基带码片相连的点 sda scl gnd   再稳压电源调到1.8v输出飞线连接码片相连的1.8v 和 主板对地   按照某大神的教程 可是不行的

现在有问题 为什么还要用稳压电源的供电和接地到主板上   而不是编程器的gnd sda scl 1.8v 四条线连接到主板上

809f 编程器 具体怎么操作才可以免拆读取基带码片呢 大神 谢谢   线飞长点会不会影响编程器读不出呢?

网友:
请问这码片读出来有何呢?我对手机不太懂

网友:
搬板用的,码片很脆弱,拆焊容易挂掉,免拆读者就安全一点了。

网友A:
线不超过30cm,接地接到稳压电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不超过30cm,接地接到稳压电源上

没成功  算了 试了好几次 以后慢慢研究了 希望有大神出帖子教

网友B:
你有转1.8v的转接板吗?手机码片是1.8v的,用809h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转1.8v的转接板吗?手机码片是1.8v的,用809h很轻松

没有 809h买来想说以后笔记本bios 刷bios用 你有教程吗 什么样的转接板 怎么连接? 我看有个大神的贴子试了几次我也没成功 可能线太长 我也不确定 后来直接小心点搬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转1.8v的转接板吗?手机码片是1.8v的,用809h很轻松

说错了 我的是809f

网友:
码片很脆弱,拆焊容易挂掉,免拆读者就安全一点了